[emWin] 请教一下二代示波器,emwin驱动中这几个数组的用途

楼主(2023-04-18):
请教一下二代示波器,emwin驱动中这几个数组是装什么数据用的?

static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aPendingBuffer[GUI_NUM_LAYERS];
static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aBufferIndex[GUI_NUM_LAYERS];
static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axSize[GUI_NUM_LAYERS];
static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aySize[GUI_NUM_LAYERS];
static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aBytesPerPixels[GUI_NUM_LAYERS];

网友A:
检索这几个变量在此文件被调用的地方就好理解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索这几个变量在此文件被调用的地方就好理解了。

Addr = _aAddr[ i ] + _axSize[  i ] * _aySize[ i ] * _aPendingBuffer[ i ] * _aBytesPerPixels[ i ];
模模糊糊不太懂,上面这一句,可以指点一下不?算的是什么地址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ddr = _aAddr[ i ] + _axSize[  i ] * _aySize[ i ] * _aPendingBuffer[ i ] * _aBytesPerPixels[ i ];
...

调试状态,断点进入这个地方,带入实际值就好理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