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傅里叶变换如何能区分每个频率点?

楼主(2023-04-18):
大家好,我们在使用傅里叶变换的时候,比如我采样频率是48kHZ,采集1024个点,那么频率分辨率其实是48000 / 1024 = 46.875HZ, 那我想识别60HZ的频率该怎么做呢?因为按这个采样设置,下一个点我只能识别到46.875 * 2 = 93.75HZ的频率,他们中间的这些频率怎么识别到呢

网友A:
60Hz要是FFT频域最小分辨率整数倍效果才比较好

网友B:
由于频谱泄露,直接搞肯定没戏,你可以试试频谱内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0Hz要是FFT频域最小分辨率整数倍效果才比较好

不只是60HZ,我是想能识别到20Hz到20kHZ这中间的所有频率,采样频率是固定的48kHZ,怎么做才能识别到这中间的所有频率点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只是60HZ,我是想能识别到20Hz到20kHZ这中间的所有频率,采样频率是固定的48kHZ,怎么做才能识别到这中 ...

那就分辨率整到10Hz,那么就需要你每次采集处理4800点。能分辨到1Hz更好,每次FFT处理48K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分辨率整到10Hz,那么就需要你每次采集处理4800点。能分辨到1Hz更好,每次FFT处理48K点

可是STM32的FFT最大只能做到4096个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由于频谱泄露,直接搞肯定没戏,你可以试试频谱内插。

你好,这个是什么技术?是要用到FIR滤波器吗? 我是用的STM32单片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是STM32的FFT最大只能做到4096个点

发布了不限制点数方案

STM32H7的不限制点数FFT章节教程发布(2021-06-28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59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布了不限制点数方案

STM32H7的不限制点数FFT章节教程发布(2021-06-28)

版主,你好,我使用STM32F407可以用这个吗

网友:
DFT是DTFT的离散采样,根据DFT的结果,通过内插是可以获得DTFT的,进而可以计算出在任一点的频谱。

总体而言,如果资源足够,多采一些点做FFT更简单方便;实在不行的话,可以试试这种方法,此外,你还可以看一下“Multirate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”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,你好,我使用STM32F407可以用这个吗

可以的,这个是纯C实现的。此贴V5板子的移植时对应的F407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54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