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辅助工具] 分享代码审计工具 Understand-6.3.1133-Windows-64bit

楼主(2023-04-18):
Understand是一个用来进行静态的软件分析、软件度量、软件可视化的工具

分享已删除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这个得注册
https://scitools.com/

网友:
谢谢分享,挺好的工具
我试了可以用,但无法关闭软件,可能和Win11有关,退出只能用任务管理强行终止

网友:
有打狗棒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这个得注册
https://scitools.com/

我这里贴一个修改面注册法,来源于看雪论坛暴力破解,此方法可以支持到1136;另此软件有汉化版叫捷源,此方法同样适用于汉化版

1.先 Understand 安装试用版,到安装资料夹把 understand.exe 复制到别处
2.以 HxD 开启上面的 understand.exe
3.HxD 中 Ctrl + F(寻找) -> 选"文字字串" -> 贴上 areYouThere
找到后,输入其他字串(长度要一样)代替,比如 IamNotHere!
4.HxD 中 Ctrl + H(回到顶部),再次 Ctrl + F(搜寻) -> 选"十六进位数值"
-> 贴上 45 33 FF 41 0F B6 C6 48 3B DF 44 0F 4E F8
找到后,再按 F3(再寻找),找到后以这些数值取代 41 BF 01 00 00 0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
5.修改完后,先储存档案,再把它覆盖到安装资料夹即可

说明:重点在于步骤 4 里,第二次找到的目标才是要修改的对像

网友C:
这是个商业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个商业软件

那就删掉吧

网友:
上传他们的软件没关系的,你这个不是D版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贴一个修改面注册法,来源于看雪论坛暴力破解,此方法可以支持到1136;另此软件有汉化版叫捷源,此 ...

可否给个链接网址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可否给个链接网址?

官网下载页面的下方有一个其他版本选项,选择translate,里面可以选择中文的;
暴力修改方法就是上面回复的,直接用hex编辑器改就可以了,原看雪论坛的链接已经无法访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官网下载页面的下方有一个其他版本选项,选择translate,里面可以选择中文的;
暴力修改方法就是上面回 ...

未找到有中文版本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此链接 https://licensing.scitools.com/download-all#

谢谢分享,要注册了才能看到

网友(2023-09-12):
楼主你好,我按照操作之后,为啥出现的是offline license reques窗口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贴一个修改面注册法,来源于看雪论坛暴力破解,此方法可以支持到1136;另此软件有汉化版叫捷源,此 ...

你好 我按照你的方法之后,新建项目出现的是offline license request窗口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好 我按照你的方法之后,新建项目出现的是offline license request窗口??

你的版本多少,可能后面修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