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溢出错误的情况

楼主(2023-04-18):
单片机f429,使用串口+dma接收+空闲中断【hal库】,跟设备使用modbusRtu通信,但是频繁进入ORE上溢错误,很奇怪?通信的数据量明明很小,为什么会出现上溢错误呢?下午准备改掉空闲中断,用超时中断试试。

网友A:
空闲中断用于modbus rtu不合理,modbus帧间隔是3.5字符,空闲中断是1个字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空闲中断用于modbus rtu不合理,modbus帧间隔是3.5字符,空闲中断是1个字符。

但是f429没有超时中断  只能自己中断接收做超时判断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f429没有超时中断  只能自己中断接收做超时判断吗

对,做个超时计算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做个超时计算就行。

OK,搞定了,串口中断接收到数据就开启定时器,定时器判断超时就帧结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