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FileX+LevelX SPI NandFlash 读写文件正常,重新开机之后找不到原来的文件

楼主(2023-04-18):
    fx_media_format(&nand_dis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v_nandflash_Driver,            // Driver entr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_NULL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nus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dia_memory,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edia buffer poin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(media_memory),             // Media buffer siz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FX_Disk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olume Name, max 11 byt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umber of FAT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irectory Entri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Hidden secto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5_PAGE_COUNT,                   // Total secto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5_PAGE_MEM_SIZE,                // Sector siz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ctors per clus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Head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ctors per track

// 采用SPI读写NandFlash W25N01 ,读写底层驱动都正常
fx_media_format -> fx_media_open -> fx_file_create -> fx_file_open -> fx_file_seek -> fx_file_write -> fx_file_close -> fx_media_flush  写(test.txt)都正常
fx_file_create -> fx_file_open -> fx_file_seek -> fx_file_write -> fx_file_close 读取(test.txt)也正常
但是掉电之后,重新调用fx_media_format,发现找不到test.txt文件

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

网友A:
这个测试非常有价值。

fx_media_format仅调用一次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测试非常有价值。

fx_media_format仅调用一次就行了。

感谢回复,仅调用一次之后发现还是找不到文件。
我把FileX和LevelX都升级到了6.2.1还是一样。
status = fx_media_open(&nand_disk, "NandDisk", drv_nandflash_Driver, FX_NULL, media_memory, sizeof(media_memory));
    /* Check the media open status.  */
    if (status == FX_SUCCESS)
    {
        M_TraceL("Fx Open Success");
        drv_nandflash_IsInit();
        app_file_RootView();
        // osKernel->task_terminate(task_file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status = fx_media_format(&nand_dis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v_nandflash_Driver,            // Driver entr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_NULL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nus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dia_memory,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edia buffer poin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(media_memory),             // Media buffer siz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FX_Disk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olume Name, max 11 byt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umber of FAT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irectory Entri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Hidden secto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5_PAGE_COUNT,                   // Total secto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5_PAGE_MEM_SIZE,                // Sector siz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ctors per clus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Head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ctors per track
        status = fx_media_open(&nand_disk, "NandDisk", drv_nandflash_Driver, FX_NULL, media_memory, sizeof(media_memory));
        if (status == FX_SUCCES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_TraceL("Fx Open Success");
            drv_nandflash_IsInit();
            app_file_RootView();
            // osKernel->task_terminate(task_file);
        }
    }

网友A:
首次使用格式化一次,后面重新上电,不要再格式化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次使用格式化一次,后面重新上电,不要再格式化试试

我不再格式化还是一样,有空帮忙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!

网友:
什么原因呢?可否告知?

网友(2023-12-26):
问题怎么解决?

网友:
我发现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可否告知问题怎么解决的

网友B(2024-11-04):
楼主这个怎么解决呀,我发现了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怎么解决呀,我发现了一样的问题

这个例子是确定没问题的,使用的6.4.0版本,之前的版本有些bug,源码升级修了一次

https://github.com/STMicroelectr ... Read_File/README.md

网友:
求楼主告知啥原因感谢

网友:
求告知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