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CubeMX移植RT-Thread 3.1.5文件重复

楼主(2023-04-19):
CubeMX6.7.0内移植RT-Thread Nano3.1.5文件重复,主要是两个部分1、

两个地方重复rtconfig.h
2、shell相关的文件也会重复

请问下各位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?

网友:
#include 的时候指定路径更详细一点好让编译器区分出来
比如 #include "components/finsh/finsh.h" 就可以肯定用的三张图的里面的finsh.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