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touchgfx+8位FSMC

楼主(2023-04-19):
附件

TOUCHGFX资源文件太大,此文档不完全,这是8位FSMC的效果,ili9488驱动.对于STM芯片,感觉touchgfx比lvgl方便,而且美观,就是国内用的还不多.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看代码还整了个DMA2D加速,真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看代码还整了个DMA2D加速,真不错

DMA2D 加速没搞成,刷屏时颜色不对,实际还是FSMC刷的,大佬帮我看看DMA2D什么地方搞错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MA2D 加速没搞成,刷屏时颜色不对,实际还是FSMC刷的,大佬帮我看看DMA2D什么地方搞错了

好的,这两天有时间了我看看

网友B:
之前买了几片u575vgt6,不知道硬汉哥了不了解这种有dma2d但没ltdc的,怎么用dma2d给fmc驱动的并口屏加速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之前买了几片u575vgt6,不知道硬汉哥了不了解这种有dma2d但没ltdc的,怎么用dma2d给fmc驱动的并口屏加速{:1 ...

DMA2D加速性能更强,之前用通用DMA做的加速。

【原创开源应用第4期】给ili9488,RA8875等类显示屏的emWin底层增加DMA加速,提供RTX,uCOS和FreeRTOS版本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501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MA2D加速性能更强,之前用通用DMA做的加速。

【原创开源应用第4期】给ili9488,RA8875等类显示屏的em ...

多谢硬汉哥

网友C:
dma2d加速并口屏需要注意fsmc的地址线,具体可以看这个官方应用笔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ma2d加速并口屏需要注意fsmc的地址线,具体可以看这个官方应用笔记

看了下资料,很有用,估计不是地址线的问题,而是层的问题,我DMA2D刷纯色没问题,刷图片的时候,应该是没有考虑层的问题.FSMC没有层的问题,到了DMA2D因为兼容LTDC的原因,就存在层的问题了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资料,很有用,估计不是地址线的问题,而是层的问题,我DMA2D刷纯色没问题,刷图片的时候,应该是没有考 ...

附件
左侧是FSMC正常的刷屏,右侧是DMA2D的刷屏,数组是16位指针数组

        uint16_t *pColor;
        pColor=&image_main_bg_image;
  BSP_LCD_DrawBitmap(0, 0, 240, 320, pColor);
        BSP_DrawBitmapD2D(240, 0, 240, 320,(uint32_t *) pColor);

好像还是不行,这是我的DMA2D的配置:
[url=]void MX_DMA2D_Init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1 */
  hdma2d.Instance = DMA2D;
  hdma2d.Init.Mode = DMA2D_M2M;
  hdma2d.Init.ColorMode = DMA2D_OUTPUT_RGB565;
  hdma2d.Init.OutputOffset = 0;
        hdma2d.Init.RedBlueSwap = DMA2D_RB_SWAP;
        hdma2d.Init.AlphaInverted = DMA2D_REGULAR_ALPHA;

  hdma2d.LayerCfg[1].InputOffset = 0;
  hdma2d.LayerCfg[1].InputColorMode = DMA2D_INPUT_RGB565;
  hdma2d.LayerCfg[1].AlphaMode = DMA2D_NO_MODIF_ALPHA;
  hdma2d.LayerCfg[1].InputAlpha = 0xFF; /* 完全不透明 */
  hdma2d.LayerCfg[1].AlphaInverted = DMA2D_REGULAR_ALPHA;
  hdma2d.LayerCfg[1].RedBlueSwap = DMA2D_RB_SWAP;// DMA2D_RB_REGULAR;//DMA2D_RB_SWAP;
  //hdma2d.LayerCfg[1].ChromaSubSampling = DMA2D_NO_CSS;

  if (HAL_DMA2D_Init(&hdma2d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DMA2D_ConfigLayer(&hdma2d, 1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2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2 */

}

这是刷屏函数:

void BSP_DrawBitmapD2D(uint16_t x, uint16_t y, uint16_t width, uint16_t height,uint32_t *color)
{
        DMA2D_HandleTypeDef hdma2d;

        BSP_LCD_SetAddressWindow(x,y, x+width- 1, y+height - 1);
        DMA2D->CR          &=        ~(DMA2D_CR_STAR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停止DMA2D
        DMA2D->CR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DMA2D_M2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存储器到存储器
        DMA2D->FGMAR   = color;        ;         // 源地址
        DMA2D->OMAR    = LCD_MemoryAd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目标地址; 由于是MCU屏,所以就是基址,因为前面已经有开窗了 //
        DMA2D->FGOR    = 0;//OffLineSrc;             // 源数据偏移(像素)
        DMA2D->OOR     = 0;//OffLineDst;             // 目标地址偏移(像素)
        DMA2D->OPFCCR        =        DMA2D_OUTPUT_RGB56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设置颜色格式
        DMA2D->FGPFCCR        =        DMA2D_INPUT_RGB565;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设置颜色格式

        DMA2D->NL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      (uint32_t)(width<<16)|(heigh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设定长度和宽度

        DMA2D->CR          |=        DMA2D_CR_STA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启动DMA2D

        while (DMA2D->CR & DMA2D_CR_START)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等待传输完成
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资料,很有用,估计不是地址线的问题,而是层的问题,我DMA2D刷纯色没问题,刷图片的时候,应该是没有考 ...

没记错的话好像DMA2D的层和LTDC的层是相互独立的,DMA2D的输入输出可以是任意地址,他的背景层只在图片叠加、颜色混合或者特殊效果的时候能用的上,单纯只是加速刷屏的话只用前景层就好
不过也不知道touchgfx底层是不是把DMA2D和LTDC绑定了

网友:
看图上的样子有点像DMA2D输出的红色和蓝色反了

网友:
总感觉touchGFX流畅度不如embedded wizard,莫名其妙的卡顿,在同一块开发板上对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