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调试镁光的flash: MT29F4G08ABABA,读取ID出错

楼主(2023-04-20):
昨天在调试镁光Flash的时候,不小心把R/B的IO配置错误,导致读取的ID为:0x2C01020304;但是重新配置后的在读取ID还是0x2C01020304;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错误的配置:

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     = GPIO_PIN_6;
 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 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    = GPIO_PULLUP;
 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12_FMC;
     HAL_GPIO_Init(GPIOD,&GPIO_InitStruct);

网友:
方便的话,贴驱动代码。

楼主:
感谢大佬!驱动配置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