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使用V5-233的中值滤波器感觉比较耗时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3-04-20):
如题,使用了这个算法后,之前一秒printf打印一次的日志,现在变成了4秒一次

网友:
里面有个排序算法,得看数据量,可能比较费时。

网友:
你这个貌似是打印过程花了太长时间,可以注释掉printf打印看实际执行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