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RAM] STM32内部SRAM外部PSRAM、SRAM、SDRAM速率比例分别是?

楼主(2023-04-20):
STM32内部SRAM外部PSRAM、SRAM、SDRAM速率比例分别是?

网友:
PSRAM速度应该一般,这个是地址数据线复用。
SRAM这个有16bit和32bit等,高速的有10ns版,32bit接口速度可以400MB/S

SDRAM速度测评如下:

STM32H7驱动32位SDRAM的写速度狂飙376MB/S,读速度189MB/S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id=91481&fromuid=58

网友:
最近刚测试过 STM32H7B0 ospi挂四线的psram,时钟是70Mhz,psram读写加一起的速度在32Mhz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