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Cypress PSoC4系列同一个型号,不同后缀的程序不通用,随意下载会导致识别不到IC【优化IDCode时序,下载错了TOOL也可以检测到】

楼主(2023-04-20):
2.22固件解决此问题,即使下载错了,TOOL也可以正常检测到芯片执行下载。

在此非常感谢一位客户帮忙测试排查问题。

指定的工程程序要下载到指定后缀,比如4416有下面这些后缀

比如后缀S445的程序下载到S443里面,第1次可以下载成功,成功后再次下载就会提示无法识别IC。

网友:
应该的,白哥

网友A:
升级 app 固件已解决此类问题。优化读取IDCODE的逻辑次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升级 app 固件已解决此类问题。优化读取IDCODE的逻辑次序。

楼主:
如果下载错芯片,读取数据也会异常,使用时要注意,感谢客户反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