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ource Insight] source insight 4 无法显示汇编文件函数上下文关系

楼主(2023-04-21):
小白求问下大家,source insight 4 为什么上下文显示窗口无法显示*.s 汇编文件中函数的上下文关系哦

如图,C文件中的函数在上下文窗口是可以显示的, 但是汇编文件中的没有反应,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?

网友:
  • 打开Options > Preferences在Languages页导入附件
  • 在File Types页新增类型,语法选刚导入的arm assembly,扩展名输入*.s

楼主:
感谢硬汉哥

网友A:
你好,我按照上面方法尝试了遇到1个问题,导入语言文件后在"File Types"页查找不到对应的"ARM assembly"项,source insight工具版本V4.00.0126,谢谢。我怀疑是不是source insight工具的问题。
图1:添加附件语言文件后,Options > Preferences在Languages页显示的语言项

图2:"File Types"页查找不到对应的"ARM assembly"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按照上面方法尝试了遇到1个问题,导入语言文件后在"File Types"页查找不到对应的"ARM assembly"项 ...

不好意思,我自己已经解决了,需要"File Types"页添加新的文件类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