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请教FDCAN配置成普通CAN的问题

楼主(2023-04-21):
想把FDCAN配置成普通CAN口使用,速率500K,配置完成后测试设备之间通信OK。

FDCAN有2种波特率配置参数,如图红色框框里参数,,配置成标准CAN口后,那些DataPrescaler、DataSyncJumpWidth、DataTimeSeg1、DataTimeSeg2无论配置什么参数都不影响通信,是否配置经典CAN口后这些参数都没用了?

网友:
对,经典CAN仲裁阶段和通信阶段波特率不可变。仅需配置NOMINAL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