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遇到过TPS54202DDCR转3V3电压输出不对的情况吗?

楼主(2023-04-21):
请问大家遇到过TPS54202DDCR5V转3V3电压输出不对的情况吗?

网友:
帮顶下,考虑直接使用TI的电源在线工具生成电路,测试过几次,都可以直接使用。

网友:
最近用过TPS54331,一不小心把一二脚短路好就把芯片弄坏了,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

楼主:
我这个还很奇怪,做了20套,就一套有问题,芯片都换过一遍了。在其他设备商拆下来的芯片再焊上还是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