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太网级联

楼主(2023-04-21):
大佬们,请问下如何实现以太网的级链或者说菊花链,每个节点双网口这样A-B-C-D-E-A这样连接起来,一定要加以太网交换芯片吗?

网友A:
不用,我们我们V567开发板双网口就可以级联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用,我们我们V567开发板双网口就可以级联。

从原理图上V567是两个独立的网口,具体怎么实现级联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从原理图上V567是两个独立的网口,具体怎么实现级联呢?

菊花链,一个服务器,一个客户端,无限级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菊花链,一个服务器,一个客户端,无限级联。

明白了,需要使用软件自行实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,我们我们V567开发板双网口就可以级联。

谢谢硬汉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菊花链,一个服务器,一个客户端,无限级联。

是否是第一个节点的做服务器的网口收到来自外部的数据,然后在芯片内转到本节点做客户端的网口,然后传给下一个节点的服务器网口。以此类推?

网友C(2023-05-27):
你说的是entercat,可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是entercat,可以实现

您这边有Ethercat的相关资源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