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新增断电上电复位模式,用于PSOC4不接复位线烧录的场景

楼主(2023-04-21):
Cypress的PSOC4  PSOC6 支持循环上电复位模式(不接复位口线)来控制单片机进入SWD烧录模式。
目前H7-TOOL固件已经实现该功能。
这个功能对所有的单片机都起作用,可用于用户固件一上电就将SWD口作为它用或者进入低功耗状态的情况。

注意事项:
- APP固件需要升级到 V2.22 及以上
- PC软件升级到 V2.2.2 及以上
- 目标板不能自己供电,需要通过H7-TOOL的TVCC供电

使用方法:
1、PC软件基本参数
复位模式选择 4-断电上电复位
2、PC软件高级参数

    -解除保护断电时长(ms),缺省100ms。
    -重新上电后的延时(ms),缺省20ms

3、执行时序
    - 烧录器设置TVCC电压为0
    - 延迟100ms (可设置)
    - 烧录器设置TVCC电压为3.3V (可设置)
    - 立即循环执行初始化SWD接口的时序,直到读到IDCODE为止
    - 如果读不到IDCODE则超时 20ms返回(可设置)

网友:
这个功能很有用,应用场景很多。

网友A:
这个功能好,顺便把STC的也加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能好,顺便把STC的也加上吧

STC之前就收录了,后面了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