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用listwheel水平滑动来选择时间

楼主(2023-04-21):
想用listwheel做一个水平滑动选择时间的控件,不知道listwheel能不能设置成水平的,有没有大佬能够告诉一下,或者用其他控件做也行,效果图已经贴出来了

网友:
好像没有水平方式。

之前做的二代示波器有个波形的水平滑动功能,可以这种移动使用,是采用的motion功能实现,你可以试试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57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