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有一款基于树莓派单片机的16通道100MHz逻辑分析仪,支持sigrok的PulseView

楼主(2023-04-22):
https://github.com/dotcypress/ula

不同于之前给大家分享的树莓派单片机逻辑分析仪方案,这款分析仪直接使用sigrok现成的上位机方案PulseView。sigrok功能很强大,各种仪器设备开发都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树莓派单片机的16通道100MHz逻辑分析仪  μLA Micro Logic Analyzer
作者 牛人一枚 。 源码是  rust 写的 !可作为 学习 rust的 模板!

构建固件
按照 https://rustup.rs 中的说明安装 rustup
安装 Cortex-M0、M0+ 和 M1(ARMv6-M 架构)目标:rustup target add thumbv6m-none-eabi
安装 LLVM 工具:rustup component add llvm-tools-preview
安装 cargo-binutils:(注意:在某些 Linux 发行版(例如 Ubuntu)上,
您可能需要在安装 cargo-binutils 之前安装 build-essential、gcc-arm-none-eabi、libssl-dev 和 pkg-config 软件包)cargo install cargo-binutils
安装 elf2uf2:cargo install elf2uf2-rs
克隆此存储库:git clone git@github.com:dotcypress/ula.git && cd ula
按住 BOOTSEL 按钮,同时将主板连接到计算机
Flash microcontroller::cargo run --release

网友:
可以可以,试了试

网友A:
IO口直连吗?有没有外围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O口直连吗?有没有外围电路。

0-3.3直连玩

网友:
为啥我的不行 那里没调对吗……

网友(2023-08-21):
为什么一run就无响应

网友:
插眼,改天试试

网友B(2024-01-16):
github里好像没有硬件电路图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ithub里好像没有硬件电路图啊

直接用的树莓派Pico板子。

网友:
大佬,怎么连接呀,我这

网友C:
大佬怎么搞呀,我这是这个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怎么搞呀,我这是这个样子

不用试了,不稳定,我试了。而且存储深度很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