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FreeRTOS+FatFs读写SD卡移植时需要做互斥吗

楼主(2023-04-22):
使用FreeRTOS系统+FatFS读写SD卡,需不需要做互斥啊?就像移植lwip的时候,有个接口文件sys_arch.c,FatFS有相关文件吗?

没有的话,两个线程同时操作SD卡,应该会出错吧。

网友:
FatFS有个专门的重入接口文件供使用。

网友:
fatfs我记得有个文件,可以定义是否支持OS,然后里面可以添加平台相关的互斥机制呢。

楼主:
哈,是哪个文件呀,我看了一圈没找到,大佬们,能告知一下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哈,是哪个文件呀,我看了一圈没找到,大佬们,能告知一下吗?

syscall.c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Sample code of OS dependent controls for FatF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(C)ChaN, 2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Portions COPYRIGHT 2017 STMicroelectroni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Portions Copyright (C) 2014, ChaN, all right reserved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
  * <h2><center>© Copyright (c) 2017 STMicro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N.V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</center></h2>
  *
  *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, with or without
  * modification, are permitted,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:
  *
  * 1. Redistribution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,
  *  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.
  * 2.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,
  *  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
  *    and/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.
  * 3.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other
  *    contributors to this software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
  *  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written permission.
  * 4. This software, including modifications and/or derivative works of this
  *    software, must execute solely and exclusively on microcontroller or
  *    microprocessor devices manufactured by or for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5. Redistribution and use of this software other than as permitted under
  *    this license is void and will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your rights under
  *    this license.
  *
  *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STMICROELECTRONICS AND CONTRIBUTORS "AS IS"
  * AND ANY EXPRESS, IMPLIED OR STATUTORY WARRANTIES, INCLUDING, BUT NOT
  * LIMITED TO,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, FITNESS FOR A
  *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-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
  * RIGHTS ARE DISCLAIMED TO THE FULLEST EXTENT PERMITTED BY LAW. IN NO EVENT
  * SHALL STMICROELECTRONICS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, INDIRECT,
  * INCIDENTAL, SPECIAL, EXEMPLARY,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(INCLUDING, BUT NOT
  * LIMITED TO,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; LOSS OF USE, DATA,
  * OR PROFITS;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)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
  * LIABILITY, WHETHER IN CONTRACT, STRICT LIABILITY, OR TORT (INCLUDING
  * NEGLIGENCE OR OTHERWISE)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,
  *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.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
#include "../ff.h"

#if _FS_REENTRANT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Create a Synchronization Obje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 f_mount() function to create a new
/  synchronization object, such as semaphore and mutex. When a 0 is returned,
/  the f_mount() function fails with FR_INT_ERR.
*/

int ff_cre_syncobj (	/* 1:Function succeeded, 0:Could not create the sync object */
	BYTE vol,			/* Corresponding volume (logical drive number) */
	_SYNC_t *sobj		/* Pointer to return the created sync object */
)
{

    int ret;

    osSemaphoreDef(SEM);
    *sobj = osSemaphoreCreate(osSemaphore(SEM), 1);
    ret = (*sobj != NULL);

    return ret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Delete a Synchronization Obje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 f_mount() function to delete a synchronization
/  object that created with ff_cre_syncobj() function. When a 0 is returned,
/  the f_mount() function fails with FR_INT_ERR.
*/

int ff_del_syncobj (	/* 1:Function succeeded, 0:Could not delete due to any error */
	_SYNC_t sobj		/* Sync object tied to the logical drive to be deleted */
)
{
    osSemaphoreDelete (sobj);
    return 1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Request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on entering file functions to lock the volume.
/  When a 0 is returned, the file function fails with FR_TIMEOUT.
*/

int ff_req_grant (	/* 1:Got a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, 0:Could not get a grant */
	_SYNC_t sobj	/* Sync object to wait */
)
{
  int ret = 0;

  if(osSemaphoreWait(sobj, _FS_TIMEOUT) == osOK)
  {
    ret = 1;
  }

  return ret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Release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on leaving file functions to unlock the volume.
*/

void ff_rel_grant (
	_SYNC_t sobj	/* Sync object to be signaled */
)
{
  osSemaphoreRelease(sobj);
}

#endif

#if _USE_LFN == 3	/* LFN with a working buffer on the heap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Allocate a memory b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If a NULL is returned, the file function fails with FR_NOT_ENOUGH_CORE.
*/

void* ff_memalloc (	/* Returns pointer to the allocated memory block */
	UINT msize		/* Number of bytes to allocate */
)
{
	return ff_malloc(msize);	/* Allocate a new memory block with POSIX API */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Free a memory b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ff_memfree (
	void* mblock	/* Pointer to the memory block to free */
)
{
	ff_free(mblock);	/* Discard the memory block with POSIX API */
}

#endi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yscall.c

[mw_shl_code=c,true]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
感谢大佬~

楼主:
你好,硬汉。我添加syscall.c后,卡在这个地方configASSERT( !( ( pvItemToQueue == NULL ) && ( pxQueue->uxItemSize != ( UBaseType_t ) 0U ) ) );
BaseType_t xQueueGenericSend( QueueHandle_t xQueue, const void * const pvItemToQueue, TickType_t xTicksToWait, const BaseType_t xCopyPosition )
{
BaseType_t xEntryTimeSet = pdFALSE, xYieldRequired;
TimeOut_t xTimeOut;
Queue_t * const pxQueue = xQueue;

	configASSERT( pxQueue );
	configASSERT( !( ( pvItemToQueue == NULL ) && ( pxQueue->uxItemSize != ( UBaseType_t ) 0U ) ) );
	configASSERT( !( ( xCopyPosition == queueOVERWRITE ) && ( pxQueue->uxLength != 1 ) ) );
	#if ( (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== 1 ) || ( configUSE_TIMERS == 1 ) )
	{
		configASSERT( !( ( xTaskGetSchedulerState() == taskSCHEDULER_SUSPENDED ) && ( xTicksToWait != 0 ) ) );
	}
	#endif

	/*lint -save -e904 This function relaxes the coding standard somewhat to
	allow return statements within the function itself.  This is done in the
	interest of execution time efficiency. */
	for( ;; )
	{
		taskENTER_CRITICAL();

楼主:
大佬,我发现当#define  _MIN_SS  512 #define _MAX_SS  512这两个不一样大时,find_volume函数中会调用if (disk_ioctl(fs->drv, GET_SECTOR_SIZE, &SS(fs)) != RES_OK || SS(fs) < _MIN_SS || SS(fs) > _MAX_SS) return FR_DISK_ERR;这个函数会引起&fs变化。这是我的disk_ioctl代码,帮忙看看有问题吗?
#if _USE_IOCTL
DRESULT disk_ioctl (
    BYTE pdrv,		/* 物理编号 */
    BYTE cmd,		  /* 控制指令 */
    void *buff		/* 写入或者读取数据地址指针 */
)
{
    DRESULT status = RES_PARERR;
    DRESULT res;
    switch ( pdrv ) {
    case ATA:	/* SD CARD */
        switch(cmd)
	    {
		    case CTRL_SYNC:
				res = RES_OK;
		        break;
		    case GET_SECTOR_SIZE:
				*(DWORD*)buff = 512;
		        res = RES_OK;
		        break;
		    case GET_BLOCK_SIZE:
				*(WORD*)buff = sd_cardinfo.card_blocksize;
		        res = RES_OK;
		        break;
		    case GET_SECTOR_COUNT:
		        *(DWORD*)buff = sd_cardinfo.card_capacity / sd_cardinfo.card_blocksize;
		        res = RES_OK;
		        break;
		    default:
		        res = RES_PARERR;
		        break;
	    }
        status = res;
        break;

    case SPI_FLASH:
        switch ( cmd ) {
        /* 扇区数量:1024 x 4KB = 4096KB*/
        case GET_SECTOR_COUNT:
            *( DWORD * )buff = 1024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/* 扇区大小 4096B */
        case GET_SECTOR_SIZE :
            *( WORD * )buff = 4096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/* 同时擦除扇区个数 */
        case GET_BLOCK_SIZE :
            *( DWORD * )buff = 1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tatus = RES_OK;
        break;

    default:
        status = RES_PARERR;
    }
    return status;
}
#endi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我发现当#define  _MIN_SS  512 #define _MAX_SS  512这两个不一样大时,find_volume函数中会调用if  ...

此贴有个SD+SPI Flash二合一的,我就是设置的不同大小。

基于V5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+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(2015-11-03新升级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894&fromuid=58

楼主:
收到,感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