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式位置传感器的咨询

楼主(2023-04-22):
项目考虑引入一款非接触式,电磁影响较小的关节传感器,之前看到过版主的周报分享的microchip的设计方案:

https://www.microchip.com/en-us/ ... ve-position-sensors

瑞萨电子发布全新Resolver 4.0目录,提供80款市场成熟的电感式位置传感器设计 - 其他产品 - 硬汉嵌入式论坛 - Powered by Discuz! (armbbs.cn)
https://www2.renesas.cn/cn/zh/about/press-room/renesas-new-resolver-40-catalog-offers-80-market-ready-inductive-position-sensor-designs
我这里按照看了一些官网给出的参考设计,比较符合我们机器人方案的是这种小尺寸的,绝对位置测量:

比较迷惑的点在于,使用这类电感测量,是否有成熟的电感设计理论,方便进行尺寸调节?

希望熟悉相关领域的坛友不吝赐教。

图片

图片

网友:
关注下,这个应该有替代的吧,不如磁栅尺

网友A:
瑞萨的电感有提供设计工具调节线圈尺寸生成gebber文件,自己把生成的gebber导入PCB里即可,不过自行设计的比不上他发布的80款成熟的性能,因为这些设计是经过专门优化和仔细测试的。现在磁编一般都是发布的多对极游标类型的(这样精度高、上限高),瑞萨发布的80款成熟设计里面只有一款是32、31对极游标的(因为芯片只出sin、cos模拟量信号,解码算法得自己写),配合自己做的算法,实测是比同尺寸磁编强的,其他的方案相对市面上现有磁编不太行的。和瑞萨官方沟通他们有两个正在改进的方向,一个是会出更多设计,比方说出小尺寸的16、15游标的,另外一个是芯片今年年底会有很大的技术叠代,原理上有所突破,性能本身有非常高的提升。这个方案本身编码器的性能考验线圈设计能力,设计优化门槛是有一定的,任意尺寸的话自己设计性能会较差,想尺寸合适,只能等下半年瑞萨的新品发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瑞萨的电感有提供设计工具调节线圈尺寸生成gebber文件,自己把生成的gebber导入PCB里即可,不过自行设计的 ...

十分感谢您的回复,能看出您对相关领域有着较深的了解,还希望能咨询些建议。
我这边希望做一款微型的环状角度编码器,绝对编码正负30度,半径控制在15mm以下,精度要求很低,优于接触式的阻式传感就好。
看到众多模拟厂商中,瑞萨和microchip对这类电感编码布局较多,希望咨询些您的建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您的回复,能看出您对相关领域有着较深的了解,还希望能咨询些建议。
我这边希望做一款微型的环 ...

没啥精度要求可以自己在这个网址下面下载这个ICDT工具,可以设计直线、圆形、环形三种线圈,按你输入尺寸生成线圈导入PCB连接好即可,芯片的话没啥ZMID系列(比方说ZMID5203)的芯片直接输出角度信息,IPS2550可以精度高些但是输出sin、cos。

https://www.renesas.com/us/en/pr ... mutation-automotive

在softworedownload里面,按这个要求大致随便试了下,不过精度效果可能不太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啥精度要求可以自己在这个网址下面下载这个ICDT工具,可以设计直线、圆形、环形三种线圈,按你输入尺寸 ...

老哥您好,我这里想私下有偿咨询您一些问题,不知道可否方便。
这是我的微信:13840006580

网友B(2023-12-01):
引用 网友A:
没啥精度要求可以自己在这个网址下面下载这个ICDT工具,可以设计直线、圆形、环形三种线圈,按你输入尺寸 ...

你好,请问下这个设计软件可以分享下吗,我去官网下载说是要权限要联系销售才能下载,万分感激,邮箱:18301911373@163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请问下这个设计软件可以分享下吗,我去官网下载说是要权限要联系销售才能下载,万分感激,邮箱:

需要联系官方,通过公司名义向德国要到权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