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启用高分辨率后为什么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23-04-23):
如图我启用高分辨率GUI_AA_EnableHiRes()绘制一个红色的箭头,但是红色的箭头有一点点蓝底,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A:
发实现代码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实现代码,我试试

搞定了,如果在自动设备对象GUI_MEMDEV_DrawAuto里的绘制函数里调用高分辨率就会出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