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FileX+LevelX(6.2.1) NANDFLASH 更新后移植

楼主(2023-04-23):
6.2.1版本的Levelx变更比较大,初始化前需要对NAND进行格式化一次;即在fx_media_format前调用_lx_nand_flash_format;

网友:
6.2.1重新设计了NAND逻辑,修复了无法启用硬件ECC的问题

网友A:
都这会了,怎么还在修这些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这会了,怎么还在修这些问题了

这很正常,现在的芯片操作NAND都带了硬件ECC。像STM32的FMC,使用硬件ECC就要针对这些特地芯片开启。

网友(2024-02-01):
阅读了一下源码,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不然_lx_nand_flash_open会报错退出

网友:
#define BAD_BLOCK_POSITION          0   /* 0 is the bad block byte postion */
#define EXTRA_BYTE_POSITION         2   /* 2 is the extra bytes starting byte postion */
#define ECC_BYTE_POSITION           40  /* 40 is the ECC starting byte position */

#define SPARE_DATA1_OFFSET                  4
#define SPARE_DATA1_LENGTH                  4
#define SPARE_DATA2_OFFSET                  2
#define SPARE_DATA2_LENGTH                  2

请问一页是4096+224的情况下,上面的参数怎么设置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