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自定义控件刷新

楼主(2023-04-23):
uint8_t action_update_list(void){    update_t *list = update_list;    //update_t *tmp;    //GUI_HMEM hMem;    WM_MESSAGE msg;    msg.MsgId = WM_PAINT;    while (list != NULL)    {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list->hwin);        //msg.hWin = list->hwin;        //WM_SendMessage(list->hwin,&msg);        GUI_Exec();        //WM_SendMessageNoPara(list->hwin,);        list = list->next;//      hMem = GUI_ALLOC_p2h(tmp);//      GUI_ALLOC_Free(hMem);    }        return 0;}   调用WM_SendMessage时,调试可以看见进入了WM_PAINT,但是页面显示无刷新,而调用WM_InvalidateWindow,会刷新,但是显示闪烁,闪烁为黑底加指定的控件 和 全页面 两个交替显示        action_update_list();        //vTaskDelay(10);        //GUI_Exec();        GUI_Delay(300);
延时函数越大,闪烁的越慢

楼主:
关闭了多缓冲是不会出现 闪烁为黑底加指定的控件 和 全页面 两个交替显示 这个现象,但是控件刷新的时候会闪烁,难道是多缓冲刷新的问题?

楼主:
关闭多缓冲后,不会出现 闪烁为黑底加指定的控件 和 全页面 两个交替显示  这个现象,但是控件刷新闪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闭了多缓冲是不会出现 闪烁为黑底加指定的控件 和 全页面 两个交替显示 这个现象,但是控件刷新的时候会 ...

方便的话,代码改成截图也行,这样看着有点吃力。

楼主:
测试出个好方法,把多缓冲和内存设备都配置上,但多缓冲只在页面切换的时候使用
GUI_MULTIBUF_Begin();
hf_win_init("ui/page02.json");
GUI_Exec();
GUI_MULTIBUF_End();
在需要实时刷新的控件上,创建的时候加上内存设备标识符。这样页面切换和控件刷新效果暂时还能接受

网友:
你的多缓冲应该没有正常配置。

楼主:
最后测试发现问题在copybuffer函数中的DMA内存复制的时候有问题,直接用memcpy反而没问题,应该就是DMA没配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