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CANFD除了标准ID和扩展ID过滤,还有个全局过滤,使用的时候要注意

楼主(2023-04-24):
我说怎么设置了ID过滤,Rx FIFO里面还是会收录消息,原来是这个全局过滤在设置。

默认的情况下,如果用户没有设置全局过滤,那么不匹配的ID消息默认会存储到Rx FIFO 0里面。

实际设置的标准ID过滤和扩展ID过滤:

看Rx FIFO 0的消息解析,其中这个ANNMF是用于标识接受到的消息是否匹配

楼主:
开启全局过滤设置,只有支持的ID范围内才接受到

网友A(2023-07-06):
请问我想只接收两个标准ID,该如何设置全局过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我想只接收两个标准ID,该如何设置全局过滤

固定的两个标准ID吗,这种的可以使用专用ID过滤比较方便,此贴视频教程配套例子做了所有过滤模式的使用方法,含标准ID和扩展ID

BSP视频教程第26期:CAN/CANFD/CANopen专题,CANFD整个运行机制精讲,图文并茂,配合综合实战演练(2023-05-15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9189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固定的两个标准ID吗,这种的可以使用专用ID过滤比较方便,此贴视频教程配套例子做了所有过滤模式的使用方 ...

有RT1052的吗硬汉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RT1052的吗硬汉哥

1052的没整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