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在PC上如何提高MDK编译时台式机CPU的利用率

楼主(2023-04-24):
如题,最近发现个现象,单位台式机在编译MDK代码时,CPU利用率很低(i7 12700),只有十几%,编译时间很长,而家里的i7 13700K就能达到100%利用率,速度快,请教有没有懂得大神,如何设置能提高CPU编译代码时的利用率?需要设置BIOS还是设置进程属性?

网友:
大小核有没有影响编译速度

网友A:
这个设置的到最大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设置的到最大了吧

对,最大了

网友:
应该小核问题。开发的机器尽量关闭小核或者用AMD的U

网友B:
第一一定要更新最新版mdk,编译主要吃的是CPU核心性能,intel在编译速度本身都是AMD差很多

网友:
windows里面可以设置,性能优先,还是节能优先什么的。 intel的cpu有睿频,如果选择的不是性能模式,或者cpu温度太高,它会降频运行。

网友:
就只有并行编译这个选项,可以试试别的值,比如实际核心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一定要更新最新版mdk,编译主要吃的是CPU核心性能,intel在编译速度本身都是AMD差很多

AMD在编译速度上非常有优势么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