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移植GUIX到Linux上无法启动无法绘图

楼主(2023-04-24):
初始化完成后事件队列是空的,无法进行绘图。请各路大神帮忙分析分析

调试LOG

调试LOG

网友A:
移植GUIX注意下面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植GUIX注意下面问题

检查了一下:

1.GUIX需要一个额外的任务。void MainTask(void) ;
2.消息队列。GUIX_EVENT_QUEUE guix_event_queue;
3.一个互斥信号量。pthread_mutex_t guix_system_lock_mutex;
以上条件都满足。

如果画布和内存池初始化不对,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吗?

楼主(2023-05-25):
引用 楼主:
检查了一下:

1.GUIX需要一个额外的任务。void MainTask(void) ;

问题解决了:主线程main()函数内加一个延时就好了,这样guix线程就能正常启动。事件收发也正常了。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.......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leep(5);//Delay important!!!
        }
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B:
GUIX在Linux下运行,厉害了,但是弱弱的问一下,这个也就是玩玩吧,Linux平台哪个授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UIX在Linux下运行,厉害了,但是弱弱的问一下,这个也就是玩玩吧,Linux平台哪个授权了

可以,有几家的MPU可以免费使用。

guix/LICENSED-HARDWARE.txt at master · azure-rtos/guix (github.com)

STMicroelectronics:

    STM32 MCUs
    STM32 MPUs

MediaTek:

    MT3620 MCU (Azure Sphere)

Microchip:

    PIC 32-bit MCUs
    SAM 32-bit MCUs
    SAM 32-bit MPUs

NXP:

    i.MX RT10xx and RT116x/7x series crossover MCUs
    LPC5500 series
    MCX N series

Renesas:

    Synergy Platform
    RX Family of MCUs
    RA Family of MCUs
    RZ Family of MP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