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小白请教GD32F303VCT6 ADC采集模式以及过采样问题

楼主(2023-04-24):
小白求教,代码,工程以及芯片相关手册在附件中
问题1:使用同步并行模式使用ADC0和ADC1采集16路通道,其中C3为1.62V准确,其他引脚悬空,但当我给C4接地时,其他通道也变为0了,但是C3没变  屏幕截图 2023-04-24

问题2:同样的配置,问题1中没有过采样,但是加入ADC0的过采样时,数据就错乱了,可以看到动图中C3的数据07DB一直在数组中挪位置

综上,是我的模式配错了吗,还是不可以这么用,求改正方法。

main.c

GD32F30x Firmware Library User Guide.pdf

网友A:
1、悬空现象是正常的。
2、过采样的话,你的实际采样速度是你当前采样速度 * 过采样倍数,你的这个实际采样速度是不是超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悬空现象是正常的。
2、过采样的话,你的实际采样速度是你当前采样速度 * 过采样倍数,你的这个实际采 ...

第2条,ADC工作频率20Mhz本身没有超频,实际采样速度超频是什么意思,配置为连续扫描模式,是说一直采样,采样速度过慢,通道转换速度太快,导致DMA读出数据时出错了吗?但是应该是采样结束后才开始转换吧,不应该冲突

第2个问题是动图中有个07DB的数据,数据是对的,应该被存放在adc_value[5]中,但是加入过采样后,它出现adc_value[4],adc_value[6],adc_value[7]中了,是什么导致数据写入数组时错位了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第2条,ADC工作频率20Mhz本身没有超频,实际采样速度超频是什么意思,配置为连续扫描模式,是说 ...

不是工作频率,是使能过采样后,ADC的最高采样率别超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工作频率,是使能过采样后,ADC的最高采样率别超了。

再叨扰一下大佬,我还是不太明白,
按照我原来的认知,比如我的CK_ADC=30MHZ,采样时间为 1.5 个周期,那么一个通道总的转换时间为:“1.5+12.5”个 CK_ADC周期,即 0.467us,那么采样率应该是1/0.467us=2.14 MSPS吧。使能过采样之后,比如16倍,相当于将一个通道采样16次,那时间就是0.467us*16倍,按我的理解是过采样的倍数越高,输出的数据速率越低,按照官方的拓扑图,过采样模块在ADC采样后面,并不会影响前面的模块,所以不存在超频的说法。
emmmm,我的理解是哪里出错了,请大佬指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工作频率,是使能过采样后,ADC的最高采样率别超了。

又测试了一下,未使能过采样时,测试一路时间大约需要0.6us,使能过采样4倍,转换需要完成大约需要2.7us,所以过采样到底是提高单位时间内的采样次数,还是拉长采样时间呀,求大佬解惑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又测试了一下,未使能过采样时,测试一路时间大约需要0.6us,使能过采样4倍,转换需要完成大约需要2.7us ...

明白了,你这个没用定时器触发方式,全程ADC时钟设置使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