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sct文件可否将vector放到不同的Flash地址

楼主(2023-04-24):
请问,有没有办法实现类似下面的sct文件,希望实现将RESET段放到Flash内部2个不同的地址上,分别是0x00000000和0x00008000
目前这个写法,连接的时候回直接报错。
.\Objects\app.axf: Error: L6223E: Ambiguous selectors found for startup.o(RESET) from Exec regions ER_IROM1 and ER_IROM3.

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1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001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}

  ER_IROM2 0x00000100 FIXED 0x00007EFF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.ANY (+RO)
  }

  ER_IROM3 0x00008000 FIXED 0x00008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}

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01000  {  ; RW data
   .ANY (+RW +ZI)
  }
}

网友A:
这种方法应该不行,还是上电后,手动复制贴向量表到想要的位置吧

网友B:
在c文件定义const char数组RESET_1和RESET_2,数据通过宏定义来统一,然后再分散加载或用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XXXXXXXX" ))))放到指定位置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在c文件定义const char数组RESET_1和RESET_2,数据通过宏定义来统一,然后再分散加载或用__attribute__((se ...

这种方式不好操作,中断向量表里面中断的实际地址是编译的时候确定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方式不好操作,中断向量表里面中断的实际地址是编译的时候确定的。

用C文件定位中断向量的具体操作其实ARM就给了例子,可以参考一下
https://github.com/ARM-software/ ... ce/startup_Device.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C文件定位中断向量的具体操作其实ARM就给了例子,可以参考一下
https://github.com/ARM-software/CMSI ...

谢谢分享,确实不方便。需要用户把这些都罗列出来,

/* Exceptions */
void NMI_Handler     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HardFault_Handler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));
void MemManage_Handler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BusFault_Handler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UsageFault_Handler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SecureFault_Handler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SVC_Handler     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DebugMon_Handler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PendSV_Handler  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SysTick_Handler 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方法应该不行,还是上电后,手动复制贴向量表到想要的位置吧

这边是打算放在flash的不同位置,的确没有能想到更好办法了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边是打算放在flash的不同位置,的确没有能想到更好办法了,谢谢。

加载到RAM更好。

网友:
可以自己写个程序,修改将bin文件的内容,比如你的需求,不过先要在程序里将这个位置预留出来,比如 const uint8_t RESET_CODE[1024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00008000")));

网友:
看你需求,定义两个内容相同的区就可以。

网友(2025-05-24):
引用 楼主:
这边是打算放在flash的不同位置,的确没有能想到更好办法了,谢谢。

可以再建一个启动文件,再通过连接脚本,放置到指定位置

;               /* reset Vector Mapped to at Address 0 */
                AREA    RESET_Ram, DATA, READONLY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Vectors_Ram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Vectors_End_Ram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Vectors_Size_Ram

__Vectors_Ram   DCD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; Top of Stack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; Reset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NMI_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MI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HardFault_Handler                 ; Hard Fault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MemManage_Handler                 ; MPU Fault Handl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