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ua] 做了个LUA的32bit数据bit值为1的解析,效果不太高

楼主(2023-04-25):
CANFD的Rx Buffer有两个32bit NDAT寄存器,如果bit值为1就表示相应的偏移位置接收到CANFD帧数据了,总共可以接受64个CANFD帧数据。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for i=0,31, 1 do
        off = (FDCAN1_RxBufferNDAT1 & (1<<i) ) >> i
    if(off == 1) then
                RxCount = RxCount + 1
            RxBuffer[RxCount] = i
        end
end

for i=0,31, 1 do
        off = (FDCAN1_RxBufferNDAT2 & (1<<i) ) >> i
    if(off == 1) then
                RxCount = RxCount + 1
            RxBuffer[RxCount] = i + 31
        end
end

网友A:
LUA可以直接移位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UA可以直接移位吗

可以移位,跟C一样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移位,跟C一样。

是的,5.3版本已经引入了,我用的版本太老了

这个可以哎 常见面试算法题:统计一个Byte中的“1”的个数_判断一个字节有多少个1_lizhi_ma的博客-CSDN博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5.3版本已经引入了,我用的版本太老了

这个可以哎 常见面试算法题:统计一个Byte中的“1 ...

这个有个算法的,我试试效率高不

计算32bit数据中1个数的算法hamming weight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555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