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请教执行"下载算法"错误的问题?

楼主(2023-04-25):
請問:
使用CMSIS-DAP执行"下载算法"到QSPI执行程序是可以的,但是改用STLink V2却是失败的.
同一个"下载算法",有切换ST -Link Debugger后也找的到Device,但在Rebuild后出现错误讯息Flash TimeOut.
像是卡在Erase就没再继续了,请问会是哪里没注意到呢?谢谢!

网友A:
这个是楼主自己做的算法文件?

网友B:
这个问题我知道,因为前两天刚遇到类似问题,我猜测你擦写的时候qspi是没映射的,导致必须提供BlanckCheck ( is necessary if Flash space is not mapped into CPU memory space)这个可选函数。而你很可能没这个函数,就会导致扇区擦写超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楼主自己做的算法文件?

是的,可是参考"V7-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",然后修改下列地方后产生下载算法,使用STLINK V2也是一样发生相同的错误.使用W25Q256,谢谢!
1.int QSPI_EraseSector(uint32_t address)中的
sCommand.Instruction = SUBSECTOR_ERASE_4_BYTE_ADDR_CMD;
2.struct FlashDevice const FlashDevice中的
    256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编程页大小 */
    300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扇区擦除等待时间 */
    0x001000, 0x000000,              /* 扇区大小,扇区地址 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我知道,因为前两天刚遇到类似问题,我猜测你擦写的时候qspi是没映射的,导致必须提供BlanckCheck  ...

我使用CMSIS-DAP是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到外部QSPI的执行,同一个下载算法换成STLINK V2 就会发生错误.
STLINK在使用上是好的,可以正常下载,使用STM32 ST-LINK Utility也可以连结更新,目前版本是V2.J37.S7.
是STLINK V2 与 CMSIS-DAP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吗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“https://gitee.com/lizimu2020/stm32h7xx/tree/master/STM32H7B0VB”

谢谢你的资料,我再研究一下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可是参考"V7-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",然后修改下列地方后产生下载算法,使用STLINK V2也是 ...

你移植的,内存映射模式开了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CMSIS-DAP是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到外部QSPI的执行,同一个下载算法换成STLINK V2 就会发生错误.
STLIN ...

那你可以看看keil中的复位配置,它对正确运行下载算法有一定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移植的,内存映射模式开了吧

你好:有開,如V7-060範例中,謝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