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电压表测DAC(dac8563)模块电压

楼主(2023-04-26):
麻烦问一下各位大佬,就是我在测量dac模块(dac8563)输出模块电压时的情况,复位时让电压表负极连接板子的负极,才能测得输出正确的电压,而且负极一旦拿开,再测就不行,输出时0V,如果复位没有连负极,多数情况是不行的。感谢感谢!

网友:
用的我们的模块吗,如果是我们的模块,有个正负12V输出,你看下是否正常。如果正常的话,不会有这种问题的,除非你的驱动没有移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