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Cad] KiCad这几个版本文件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3-04-26):
不懂软件的简写规则和意义。他们有什么区别? 如果只是更新版本,也是需要下载完整的1G的那个文件吗?

网友A:
前两个应该是开源包吧,vcpkg是编译代码工程用的。

https://dev-docs.kicad.org/en/build/windows-msvc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两个应该是开源包吧,vcpkg是编译代码工程用的。

https://dev-docs.kicad.org/en/build/windows-msvc/

一般都是源码远远大于编译后的文件的。
它这里的源码只有100MB,编译后居然有1.1GB了

网友:
pdbs是vc的调试数据有关的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