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用了自动设备对象屏幕花屏抖动

楼主(2023-04-26):
我用了图1的代码屏幕花屏抖动,用了图2的代码添加了打印函数就显示正常了。但是奇怪的是我的ball_flag只等于1,不会等于2,代码根本不会进入else if条件里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A:
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,程序中应该存在其它隐藏的bug。比如栈溢出之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,程序中应该存在其它隐藏的bug。比如栈溢出之类的。

那堆栈应该如何合理分配,用你们这个工具来查看吗

网友A:
得用这个Trace功能才行。

【原创】H7-TOOL的RTOS Trace操作说明,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,实时检测RTOS任务执行情况,支持在线和脱机玩法2023-03-26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1482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用这个Trace功能才行。

【原创】H7-TOOL的RTOS Trace操作说明,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任何代码,实时检测 ...

你好,这个软件只有STM32H7系列的才能用吗,F7系列能用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这个软件只有STM32H7系列的才能用吗,F7系列能用吗

H7-TOOL中的H7是我们的产品型号,这个功能只要是M内核单片机都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-TOOL中的H7是我们的产品型号,这个功能只要是M内核单片机都可以使用。

软件在哪里下载,还要购买你们的烧录器配合使用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软件在哪里下载,还要购买你们的烧录器配合使用吗

对,这个得需要我们TOOL硬件才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这个得需要我们TOOL硬件才可以使用。

你好请问在哪里购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请问在哪里购买

这搞得,成了发广告了,惭愧,就聊这么多吧,相关的问题联系我们旺旺咨询即可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p;scene=taobao_sho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