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STM32-V6-HAL开发板】【原理图】【按键】原理图种这个按键 的保护电阻有什么作用呢?

楼主(2023-04-27):
即使出现引脚设置为高电平输出的情况,这个电阻也是被短接的啊,为什么会阻止GPIO的高电位直接和GND相连呢?

楼主:
图片另外半边不是还存在一个直接连接到引脚的标签吗,太笨没看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图片另外半边不是还存在一个直接连接到引脚的标签吗,太笨没看懂

另外一边接的是排针

楼主(2023-06-23):
引用 网友A:
另外一边接的是排针

懂了,就是一个带保护电阻的排针一个不带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懂了,就是一个带保护电阻的排针一个不带的

这是一个限流保护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