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lwip协议栈,tcp server ,多客户端连接异常的问题

楼主(2023-04-27):
这样的,tcp单个客户端连接lwip服务器收发数据完全没问题,且这个服务端程序不会连接第2个客户端,除非这个连接主动断开。
如果这个时候第2个tcp客户端也来连接这个lwip服务器。网络调试助手会显示连接成功,如果我现在重复调试助手“断开---连接”的操作,或者再使用一个调试助手去连接这个服务器,多次操作过后,lwip看起来就像死机了。

死机过后,第1个tcp连接也不能正常收发数据了。

参照网上的说法,我设置了下面的参数,限制客户端连接数量,但貌似并没有起作用。

#define MEMP_NUM_TCP_PCB 1

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一样的问题,支支招

网友A:
类似帖子:

LwIP如何限制TCP服务器只能连接一个客户端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1835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类似帖子:

LwIP如何限制TCP服务器只能连接一个客户端

看了那个同学的帖子,一样的问题,貌似最后还是没有解决,焦头烂额

楼主:
应该搞定了,用了最新版本的的cubeM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