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操作系统的工程中使用软件模拟I2C需要怎么处理?

楼主(2023-04-28):
如题,用的freertos,软件模拟的i2c在读取或写入时,需要关中断或者关任务调度之类的操作吗?如果不关有没有可能导致比较长的数据读取或写入失败?

网友:
做好的ack应答容错,直接使用即可,什么都不用处理,跟裸机一样。

二代示波器FreeRTOS版显示屏是I2C接口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