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电偶采集抗干扰请教

楼主(2023-04-28):
最近做了个热电偶测温,无意中将热电偶探头碰到了开关电源的外壳或者是设备的外壳,导致温度乱跳,或者是用手触摸也会导致温度乱跳,方案使用到时ADS1220

基本电路如下:

正常情况下,测量采集的数据非常稳定,跳动在0.02℃。
目前没有找到解决方案,麻烦各位老大支个招,谢谢

楼主:
ADC使用的是ADS1220

网友A:
这个有个很好的帖子,看看能否帮到你
https://control.com/forums/threa ... g-not-stable.49423/

这种情况应该是那里有干扰源输入,得想办法屏蔽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有个很好的帖子,看看能否帮到你
https://control.com/forums/threads/rtd-pt100-bearing-temperature ...

好的,感谢

网友(2023-06-13):
可以了解下专门采集热电偶信号的芯片,如MAX318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