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请教下,数据需要传输20米左右的,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啊 ??

楼主(2023-04-28):
请教下,数据需要传输20米左右的,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啊 ??

如 rs232, rs485, can  ??

另外can 使用复杂不 ??好不好搞啊 ??

网友:
485呗  232这个距离应该不行吧  理论距离好像是10米?

网友A:
485呗,或者用POWERBUS这个两线还顺带供电,CAN太贵了。

网友:
CAN好弄,可以看看我此贴视频教程:

CAN总线10Kbps,可以6000米

BSP视频教程第25期:CAN/CANFD/CANopen专题,CAN知识点干货分享, 收发执行过程和错误帧处理(2023-01-0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17387&fromuid=58

网友B:
rs232估计比较困难,rs485能行,而且简单。 can的话,需要额外的芯片,和调试工具,听说canoe 贼贵。

网友C:
一对一通讯,
波特率不是很高的 话 ,是否可参考 MIDI 接口 设计,用高速光耦 隔离 RX,TX 信号。
一对线, 单工, 二对线 实现双工 通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对一通讯,
波特率不是很高的 话 ,是否可参考 MIDI 接口 设计,用高速光耦 隔离 RX,TX 信号。
一对线 ...

不是 1对1
一个主设备对接 n 多个 从设备的

楼主:
那就还是 485 通信吧,方面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485呗,或者用POWERBUS这个两线还顺带供电,CAN太贵了。

从成本上说,现在CAN和485没区别,485也要外置PHY芯片的 , 而且还要额外占用一个收发切换控制引脚。

现在G0都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s232估计比较困难,rs485能行,而且简单。 can的话,需要额外的芯片,和调试工具,听说canoe 贼贵。

485也需要外置PHY,而且要多占用一个GPIO控制收发,常用安全场景,两种PHY芯片价格区别不大

网友E:
RS232,在波特率不高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的。二十年前,有个项目,临时加上一个设备(称重仪),三十来米,只有RS232接口,连接上了,测试,没问题。

网友F:
RS485吧. 之前弄的舞台灯一直用的这个.可以参考DMX512/RDM.都是基于RS485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S232,在波特率不高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的。二十年前,有个项目,临时加上一个设备(称重仪),三十来米,只有 ...

波特率最高不会超过 1152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RS485吧. 之前弄的舞台灯一直用的这个.可以参考DMX512/RDM.都是基于RS485的.

好的, 感谢感谢啊

刚刚搜索了一下,这个玩意需要的电流 几十a ?

有些熬不起呀

4 通道解码器 DMX512 和 RDM 解码器 DMX 512 数字显示解码器调光驱动器 DMX512 控制器适用于 LED RGBW 磁带灯 RJ45 连接 : 亚马逊中国: 乐器 (amazon.cn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从成本上说,现在CAN和485没区别,485也要外置PHY芯片的 , 而且还要额外占用一个收发切换控制引脚。

...

can 怕搞不定呀, 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