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们推荐电源充电芯片 ?

楼主(2023-04-28):
求大神们推荐电源充电芯片 ?

要求如下:

1. 充电电流大概在 1a 左右,估计芯片的充电电流应该是 >= 3a
2. 太阳能供电, 供电电压 试阳光强弱,估计电压会在  4.2-6.0v 直接波动
3. 市电供电,供电电压固定输出 5v
4. 集合物锂电池,或铅酸电池

5. 电池容量 10AH

6. 充电芯片的输入电压最好是最低能够 在 4.0v 左右就可以正常工作,当然最低电压 4.5v 左右也可以接受, 最高没有限制

网友A:
这个可以在TI官网的电源选型页面输入你的要求,看看给出的参考设计。

可以锁定下方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在TI官网的电源选型页面输入你的要求,看看给出的参考设计。

可以锁定下方向

好的,我去找找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