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MDK RTX5的调试组件显示不正常解决办法

楼主(2023-04-29):
显示现象:

原因分析:

原因很多。这里提示无法检索到osRtxInfo,说明可能确是无检索到。
1、MDK务必使用5.3X及其以上版本
2、务必是MDK RTE创建,不要做RTX5动态内存的重定向,有Cache的,关闭Cache。
3、最好你的工程就是这个版本的RTE创建的,不要跨版本。
4、MDK工程路径不可以有中文,路径越短越好,防止MDK检索不到对应的调试文件。
5、MDK优化等级设置为0,工程里面有些骚操作玩法很容易导致无法正常检索。

可以考虑用H7-TOOL的RTX5 Trace检索你工程的axf文件试试。

网友A(2025-05-10):
RTX以lib形式添加进工程也会出现上述错误,改成source就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X以lib形式添加进工程也会出现上述错误,改成source就正常了

对,lib有时候也这样。

网友:
H7-TOOL可以当在线调试器使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