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大家伙来讨论一下 关于 spi 扩展的应用问题 ?

楼主(2023-05-01):
大家伙来讨论一下 关于 spi 扩展的应用问题 ?

具体如下:

1. 使用 单片机 一路 spi 接口来控制 外扩 io 芯片的 , 外扩 io 芯片使用的就是 spi 接口进行通讯的

2. 再 利用 扩展的 io 的 来控制 如 w25q256 , spi 接口的 lcd 显示屏等 的片选, 这时貌似 w25q256, lcd 基本不会工作或者工作异常,

3. 请问下 有没有大神这样使用过 ??

网友A:
为什么要外扩个IO芯片,直接CS软件片选,硬件MISO,MOSI,CLK外接多个SPI外设芯片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要外扩个IO芯片,直接CS软件片选,硬件MISO,MOSI,CLK外接多个SPI外设芯片即可

io 资源有限啊,

如果选择 io 多的 u, 钱啦, 不过感觉外扩 io 实际上也不划算,而且还麻烦,唉

网友B:
可以的啊,显示异常无非是你没控制好CS引脚和DC引脚的时序,不过只能是串行刷屏,而想流畅肯定要LCD并行(DMA buff读资源,lcd写),看看touchgfx的G0应用,问题是你都用到了w25Q256了,说明你的资源文件已无比大了,靠SPI还能吃得消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o 资源有限啊,

如果选择 io 多的 u, 钱啦, 不过感觉外扩 io 实际上也不划算,而且还麻烦,唉

现在很多1块左右的M0芯片,做IO扩展很划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啊,显示异常无非是你没控制好CS引脚和DC引脚的时序,不过只能是串行刷屏,而想流畅肯定要LCD并行(DMA b ...

spi 的 lcd 显示屏,之前在 esp32 的平台上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,

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因为 spi 的缘故收到了干扰造成的, 现在控制 lcd ,w25q 的 cs 都是使用了 spi 接口的 外扩 io 芯片来控制的,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外扩的 io 芯片的 有关 ?

如果万一不行,就打算更换方案了, 太操蛋了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很多1块左右的M0芯片,做IO扩展很划算。

是的, 只是 2个 单片机进行通讯的话, 他们又需要进行信息沟通交流, 搞起来也烦啊 , 最好是一个 u 全部搞定就完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 只是 2个 单片机进行通讯的话, 他们又需要进行信息沟通交流, 搞起来也烦啊 , 最好是一个 u 全部搞 ...

很方便的。

楼主:
那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通信 使用 uart 还是 。。。 ??

网友C:
如果用于片选的IO不够,简单点可以用3-8 或 2-4译码器扩展,我们之前用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用于片选的IO不够,简单点可以用3-8 或 2-4译码器扩展,我们之前用过

这个貌似也是一个方法哟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如果用于片选的IO不够,简单点可以用3-8 或 2-4译码器扩展,我们之前用过

译码器,我们的开发板一直在用,用的这款,不便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通信 使用 uart 还是 。。。 ??

可以的,一根TX线即可

网友:
楼主可以试下74HC595,只需要三个输出引脚就可以扩展出任意多的输出引脚,可以直接用SPI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译码器,我们的开发板一直在用,用的这款,不便宜

我貌似记得以前有个什么 hc 138 的地址姨妈芯片,不过很久都没有使用这个芯片了,也不知道有没有停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貌似记得以前有个什么 hc 138 的地址姨妈芯片,不过很久都没有使用这个芯片了,也不知道有没有停产

74HC595 串转并, 74HC165并转串

网友:
沁恒也有IO拓展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