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求助,nand使用的是MT29F32G08AFABA,需要使用FlashFS,移植过程中不明白如何设置SPARE AREA相关配置

楼主(2023-05-01):
各位大哥 硬汉哥:

       刚刚了解了一下flashfs,需要在nandflash中使用这个文件系统,但移植过程中有不明白的地方。对于MT29F32G08AFABA来说,
在初始化函数init中,LSN/COR/bbm/ecc这几个参数应该如何配置?

    在DATASHEET中并未明确说明这几个参数的具体信息,只给了一个表格:

      这款nandflash是32Gb的,它的结构如下图,芯片中共有2个LUN:

      在论坛中,看到大家在讨论文件系统的移植,有大哥提到过MT29F4G08ABADA(4Gb的容量),我也查看了一下datasheet,倒是给过这个芯片的SPARE AREA MAPPING,但也和配置中相关信息不太一致,有些迷茫,下图数4G08的mapping:

感谢大家不吝赐教!!

楼主:
加载的图片都没有显示出来

楼主:
硬汉哥,还有各位大哥们:
刚刚我又看了一下KEIL官网上(https://www.keil.com/support/man/docs/rlarm/rlarm_fs_cfgspare.htm)的说明,感觉他那个意思是是不是说这个page data的结构是可以修改的,即可以是
方式一:
static U32 Init (NAND_DRV_CFG *cfg) {

  /* Define spare area layout */
  cfg->PgLay->Pos_LSN = 0;
  cfg->PgLay->Pos_COR = 4;
  cfg->PgLay->Pos_BBM = 5;
  cfg->PgLay->Pos_ECC = 6;

  /* Define page organization */
  cfg->PgLay->SectInc  =  xxx;
  cfg->PgLay->SpareOfs =  xxxx;
  cfg->PgLay->SpareInc =  xxx;

  NAND_Init();
  return RTV_NOERR;

}
也可以是:
方式二:
static U32 Init (NAND_DRV_CFG *cfg) {

  /* Define spare area layout */
  cfg->PgLay->Pos_LSN = 2;
  cfg->PgLay->Pos_COR = 1;
  cfg->PgLay->Pos_BBM = 0;
  cfg->PgLay->Pos_ECC = 8;

  /* Define page organization */
  cfg->PgLay->SectInc  =  xxx;
  cfg->PgLay->SpareOfs =  xxxx;
  cfg->PgLay->SpareInc =  xxx;

  NAND_Init();
  return RTV_NOERR;

}

网友:
直接用新版的FlashFS吧,还剩点事,仅需配置FSMC/FMC即可。

基于V7的新版RL-USB和RL-FlashFS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,实现更简单,用户仅需初始化FMC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277&fromuid=58

楼主:
收到 谢谢硬汉哥 我去学习一下

楼主:
从论坛参考了大家的一些经验,目前按照下面的方法可以实现文件格式化、读写等操作了,谢谢大家。目前只用了MT2932G08AFABA中的一个逻辑单元,2GB的容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从论坛参考了大家的一些经验,目前按照下面的方法可以实现文件格式化、读写等操作了,谢谢大家。目前只用了 ...

网友(2023-07-18):
帮顶,楼主弄清楚没,我也有这个疑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