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图中的电容为啥没有隔直通交呢

楼主(2023-05-02):
(图片)

网友:
两个探针也改成示波器看效果。

网友:
fc = 1/2ΠRC, 运放的输入电阻无限大, 截至频率无限小. 此电路可以认为就是一个高通滤波器, 大于无限小频率的信号就能通过

网友:
电容隔直通交实际是高通滤波,需要一个电阻把电荷放掉,否则会快速累积电荷导致电压升高到输入电压。

网友:
隔直通交应该计算截止频率吧,你这个电容也太大了。

网友A:
硬汉哥还有其他图吗,这个图讲得很清晰,感谢分享!

网友:
在运放的3脚接一个100K或10K电阻对地就好了。 你这个因为运放输入电阻很大,G欧姆级别的。这么大的电阻和电容配合,截止频率就非常低,比如0.1Hz之类的,近似直流也可以通过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还有其他图吗,这个图讲得很清晰,感谢分享!

【图文并茂生动有趣】电力电子,电感和电容方面知识普及文档,相当给力!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89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