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硬汉哥,STM32F417跑裸机 使用cubemx生成框架 后移植RL_USB始终报错

楼主(2023-05-03):
硬汉哥,还有熟悉USB的大哥们:

      我现在使用STM32F417跑裸机程序,想通过USB去读取nandflash内容,通过cubemx生成了框架后,参考了“基于STM32F407IGT6的RTX+RL-USB+RL-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”中的USB相关代码(把相关RL_USB的代码直接复制到工程中),放到生成的框架后,编译始终报错,界面显示“..\USB_DEVICE\RL-USB\usbd_STM32F4xx_FS.c(38): error:  #5: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"usb_config_FS.c"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”,可是这个c文件一直在工程中啊,始终编译不通过,这是什么原因呢,大哥们有遇到过吗?上传了一个图片附件。感谢大家帮忙看看

网友:
方便的话,分享工程到百度云,我看下。

网友A:
include 几乎没有见过要包含.c代码的。。。。。 .c代码中一般有变量的定义,使用include后容易造成重复定义。
另外,include的文件,需要在项目设置中加入此文件的目录路径,别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nclude 几乎没有见过要包含.c代码的。。。。。 .c代码中一般有变量的定义,使用include后容易造成重复定义 ...

@caicaptain2 我原以为.c文件只要添加到工程中就不需要再包含路径了,受你启发,把这个.c文件的路径也添加进去了,编译通过!谢啦caicaptain2!谢啦硬汉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