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mc芯片+fatfs

楼主(2023-05-04):
emmc芯片可以使用fatfs文件系统进行格式化吗?测试使用RT1052的USDHC四线接口操作emmc,发现全新的芯片f_mount会返回FR_NO_FILESYSTEM,使用f_mkfs会返回FR_DISK_ERR,如果emmc芯片在电脑格式化为fat32就能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可以格式的。

网友A:
楼主可以先低级格式化,然后文件系统格式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先低级格式化,然后文件系统格式化

请问下低级格式化是指什么?emmc硬件驱动层的格式化?擦除操作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低级格式化是指什么?emmc硬件驱动层的格式化?擦除操作吗?

就是整片格式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