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IMER] 问一下, v7 有没有提供 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的例程呀 ?

楼主(2023-05-04):
问一下, v7 有没有提供 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的例程呀 ?问一下, v7 有没有提供 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的例程呀 ?

网友A:
这个代码和板子无关,找标准看看时序自己搞也没问题的。

网友B:
论坛置顶帖V7网盘下载出厂程序,里面有个红外解码BSP驱动文件,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代码和板子无关,找标准看看时序自己搞也没问题的。

我想参考一下移植到其他类型的单片机上去啊, 看遥控器相关的资料是明白了,但是搞起来却又是一回事呀,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单片机没有配置好还是 怎么回事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论坛置顶帖V7网盘下载出厂程序,里面有个红外解码BSP驱动文件,可以使用。

好的,我去看看,感谢感谢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参考一下移植到其他类型的单片机上去啊, 看遥控器相关的资料是明白了,但是搞起来却又是一回事呀,  ...

就是个定时器输入捕获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个定时器输入捕获处理。

现在我的是能够进入到中断里面,但是获取的数据 打印出来查看,有些数据很大,远远超过了正常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个定时器输入捕获处理。

终于搞定了呀,是判断 0 , 1  的限定范围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终于搞定了呀,是判断 0 , 1  的限定范围引起的

网友C:
这个是很早之前做的一个针对空调遥控器,很多非标准的遥控器。可以学习三个按键值。保存在EEPROM里。通过定时器记录每个阶段的时间、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很早之前做的一个针对空调遥控器,很多非标准的遥控器。可以学习三个按键值。保存在EEPROM里。通过 ...

感谢感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