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电路

楼主(2023-05-05):
有大佬知道这个电路最终输出T8A与第二个运放输出的关系吗?前两个运放我能整明白,后面那个看不懂了,感谢感谢!

驱动电路图

驱动电路图

网友A:
看着像一个信号功率放大器。 前面2个运放是反向放大电路,串在一起后就变成正向了。最后三极管推挽输出是为了增加输出功率。U10D是个反向放大器,作用看不出来。

网友B:
U10C是把运放当做过零检测比较器使用,驱动后面的推挽电路,U10D是单独的另一路反相放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10C是把运放当做过零检测比较器使用,驱动后面的推挽电路,U10D是单独的另一路反相放大

好的,感谢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着像一个信号功率放大器。 前面2个运放是反向放大电路,串在一起后就变成正向了。最后三极管推挽输出是为 ...

明白了,感谢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