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UCOSIII做的emWin,调用delay_ms(),没有延时效果,这是为什么

楼主(2023-05-05):
UCOSIII做的emWin,调用delay_ms(),没有延时效果,这是为什么

网友A:
调用emWin的GUI_Dela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用emWin的GUI_Delay

进入临界区后,调用delay_ms不起作用,退出临界区调用就正常。但是调用GUI_Delay会死机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进入临界区后,调用delay_ms不起作用,退出临界区调用就正常。但是调用GUI_Delay会死机呢

使用uCOS,就调用uCOS的延迟API。

然后你开启临界处理,基于滴答的延迟API就没法正常执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