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实战] H7-TOOL测试N32G031的RTT,DAPLINK,脱机烧录和3.3V,5V供电的情况(2024-04-06)

楼主(2023-05-06):
1、N32G031C8L7

2、买的简易小板

3、脱机烧录

H7-TOOL的下个2.22版本固件提升脱机烧录N32G031系列5V和3.3V稳定性

烧录这个系列芯片,选择硬件复位模式,可以不接硬件复位引脚,测试也非常稳定。另外注意这款芯片不能随意烧与芯片无关的程序或者错误的程序,下载出问题后,正常下载无法恢复,必须得从RAM或者系统boot启动解决,详见此贴:链接

新的固件版本稳定很多,后续发布后,升级固件和eMMC均为2.22即可。

3.3V供电脱机烧录,满速下载,  动图:

5.0V供电脱机烧录,满速下载:

4、RTT

可以满速运行,支持3V和5V:

5、MDK调试下载

可以满速运行,支持3V和5V

调试效果:

供测试用例子:

常见问题案例:

1、SWD接口,未接硬件RST引脚的4线方式。

如果下载中出现异常,推荐这里选择软件复位执行一次,不管成功不成功都没有关系,主要是执行一次

然后选择硬件复位即可

网友A:
老大,实际上 DAP连接的时候 对信号要求特别高,不知道有么有办法解决(这里不局限N32芯片),同样的接线方式 jlink下载仿真都是OK,换DAP就提示连接失败;一直没搞定(我这边两个其他同事也买了 都遇到同样的问题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大,实际上 DAP连接的时候 对信号要求特别高,不知道有么有办法解决(这里不局限N32芯片),同样的接线方 ...

这个其实跟DAP关系不大。JLINK也一样的,只是JLINK发展这么多年,做了很多兼容处理,这些都是需要不断积累迭代的。我们TOOL更新迭代这几年也处理了很多特殊芯片,此贴更新记录都有写,简单的DAP是不行的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468

每个厂家芯片都略有区别,你使用中遇到那个厂家芯片问题了,随时联系我,最好可以发个测试板子给我,我测试完毕了再返还给你们。

我这段时间会把大家反馈我的特殊芯片,都做个系统性测试。

另外TOOL最好使用我们的-9版硬件,硬件上也改进了很多。

网友B:
硬件上有什么改动?自己可以修改吗?我的主板板号 : DFFF-F  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件上有什么改动?自己可以修改吗?我的主板板号 : DFFF-F   。

DFFF-F是早期版本。
PCB主板修改,自己改不了,主要是针对脱机烧录的硬件优化(一些特别IC更好的硬件兼容,比如阻抗匹配等)。如果你的板子当前应用场景都正常,可以忽略这个升级。

楼主:
更新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