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信号题学习路线

楼主(2023-05-06):
本人情况 已经买了正点原子F429开发板 并且学完了对应的外设
想准备今年的电子设计大赛信号题 但是不知道该学习啥 ‘希望大佬能给个学习路线

网友A:
电赛的题目有几个不同的技术方向,你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主题,再学点单片机以外的技术。 比如模电方面,比如高速数电方面,比如无线方面,比如功率电子方面等。
深入的话,可以考虑数字信号处理,图像识别,人工智能,模糊控制,神经网络,电机驱动,新能源电源逆变等,选一两个方向看看。 我是2000年左右参加过电赛,当年还是sony赞助的。现在应该难度更高,选题更多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赛的题目有几个不同的技术方向,你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主题,再学点单片机以外的技术。 比如模电方面,比 ...

我本科专业是通信 学长学姐做的电赛的题目一般都是信号题和控制题 并且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路线 现在是TI赞助的

网友(2024-09-14):
引用 楼主:
我本科专业是通信 学长学姐做的电赛的题目一般都是信号题和控制题 并且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路线 现在是TI赞 ...

跟着你学姐比一次你就清楚了